楼主(2016-04-20):
本人居住于苏州,寻求周边城市电气工程和自控工程业务合作,业务包括:
   1,各类配电柜/箱的装配,也可包括设计、出图、采购、安装、调试。
   2,电气工程现场安装,包敷设电缆、按要求接线、配合调试成功。
   3,自控工程,可包括方案、设计、自控箱/柜设计装配、系统调试。
   4,(工厂/工程)电气改造。
   5,川崎机器人安装调试维修等,熟悉电路板维修。
   6,二手川崎机器人回收等。
诚意寻求同个人/公司合作,联系:吴 18036098597

网友A:
松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以一家集工控产品销售、技术支持、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专业智能化技术型公司,以降低客户综合成本为主体理念,致力于帮助客户构筑最合适的整合解决方案,工业自动化产品包括可编程控制器、触摸屏、变频调速器、交流伺服系统、数控系统以及低压配电产品;雄厚的技术力量、完善的售后服务是我们技术服务专区的优势所在;并且在新能源开发、包装印刷、汽车、纺织印染、机床设备、节能自动化改造、教育培训等诸多领域展开技术交流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致力于不断提高中国制造业和工厂生产自动化的水平,为客户、行业提供全面和全球化的解决方案。提供系统集成、自动化项目及相关生产过程自动化(机器人)改造的机电一体的设计、生产、安装调试和技术服务.
************************************************************************************
服务区域:江浙沪区域
联系方式:18550285856 蒋工 QQ:330228765
************************************************************************************

电气方面我们可以为您提供:
1.    前期电气设计方案。面向小公司,如果您没有专业电气人才,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前期的技术指导,跟同您拜访客户,参与项目会议,并为您提供前期的电气设计方案。
2.    电气成本核算  。如果您对电气方面总的成本不了解,我们可以帮您估价。
3.    电气元件选型。 根据您的要求,我们可以帮您选择性价比高的电气器件,提供BOM清单。必要时可以帮您推荐比较好的供应商。
4.    电气图纸设计。根据您的要求,标准模块化设计电气图,可以提供PDF 或DWG 电气原理图纸。
5.    电箱配线。根据您的需要提供电箱的配线服务可以参照日本标准或欧洲标准配线。线路整洁,标识清晰。
6.    PLC软件设计。基于模块化,结构化设计理念,条理清晰,注释明朗。
7.    HMI软件设计。基于模块化设计,界面漂亮。
8.    提供I/0表
9.    提供流程图。
10.    提供程序源码
11.    可以根据要求编写设备说明书或电气操作手册和保养手册
12.    可以现场调试也可远程支持
13.    为企业提供Eplan 绘图和PLC编程技术培训
14.    完善的售后服务,后续如果需要小的修改,可以不收费。
15.    正规公司,合理的收费。根据具体的要求收费,收费透明合理。
机械方面:
16.另外,我们也可以提供电气和机械整体的解决方案,专业的设计团队为您的项目把关,为您定制个性化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
服务区域:江浙沪区域
联系方式:18550285856 蒋工 QQ:3302287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