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6-04-20):
我用的FX-3GA的PLC控制的MR-JE的伺服交流,为什么电机不能饭转?
方向我接的Y002,低电平时电机正转,高电平时电机不转!
哪位能知道一下!

网友A:
反转直接把指令的距离参数改为负的就行了。输出电平是不能改的。

网友B:
检查下伺服参数PA13是否被正确设置。
PA13按理应该设置为0001或0011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伺服设置和你用的PLC指令

网友D:
PA13按理应该设置为0001或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