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AMP指令

楼主(2016-04-20):
想做个转速递减到0的程序,发现RAMP指令(斜坡)比较符合, 但还是有几个问题:
1,如果在X点之前(即A点)停止,则后续动作不能完成。
2,如果在X点之后(即B点)停止,则又会有误差(误差不能太大)。
想过几个办法,但是都好像不能保证在有干扰的情况下(最糟糕的情况下)还能够跑到X点去。
最担心的还是会不能够跑到X点就停了。 多段速不能够满足要求,这该咋做呢
?

网友A:
把这个指令权当作变速指令来使用,在定位控制中的速度辅助指令。
或者考虑其它指令替代。

网友B:
如果是个伺服应该没有问题的,靠表格定位,,运算多次,,实际输出是一个带齿的斜线,,

网友C:
速度不同,减速距离不同,这个要运算比例的,理论值与实际值会有误差的,牵涉到设备的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