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不会 详细点 谢谢

网友A:
M8013     1S时钟,累计脉冲数即可。

网友B:
用M8014,一分钟一个脉冲,然后给DINC D0  ,D0=10就是10分钟,等于120就是2小时。然后LDD>= D10 D0  ,D10是你想设定的数值,比如一个小时就设定为60,2小时就120.

网友C:
用M8014一分钟的脉冲就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D:
同意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