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三轴伺服做机械手,做示教运动怎么写程序?

楼主(2016-04-20):
不同的规格,要设置不同数量的示教点,运行程序和寄存器该怎么写?用三菱的PLC?谢谢!

网友A:
一般这种用运动控制器比较好点~~~~~~~

网友B:
用相对位置找到你想要到达的点,然后放入寄存器中记录下来,然后在用绝对位置指令来实现,就行了。当然前提你必须找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