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0):
大侠们,把1根光轴立在钢板上,长度是500MM,想把气缸装在光轴上锁紧,怎样与钢板锁紧,用什么标准件,。
请教;请教

网友A:
理解能力有限读了N编没读明白!!!不好意思!帮不了你!

网友B:
楼主小学毕业。。。

网友C:
浮动接头

网友D:
电焊伺候

网友E:
钢板背面打孔装个套子,套子里面钻孔,光轴攻牙上螺丝。这样保证稳又垂直。还不行你就装个法兰架子。

网友F:
不能攻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