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位置精度

楼主(2016-04-20):
请问下高速计数器的作用就是用来计算实际位置的么?如果我不用高速计数器直接用D8340和D8140里的脉冲数计算准不准确?

网友A:
一般是可以的,有伺服了,没必要去接高速计数。高速计数就是一个反馈实际位置。与脉冲发出的个数只是个时间差而已。伺服本身就是一个带高速计数的反馈装置。
热心助人!谢谢啦。

网友B:
我也刚做伺服定位 ,D8340与D8350计算的值就怕外界的干扰,伺服接收的值与发送的值不一样,估计理想条件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