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高手请指教!

楼主(2016-04-19):
我买了一台惠普笔记本电脑,随机安装了Win7系统,但是我想安装XP系统,有很多软件不支持Win7,(因为做工控)在网上查了,惠普650G1不支持安装XP 系统,现在想请教电脑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安装xp系统,请指教!

网友A:
用32位WIN7吧,对那些XP下的软件可以兼容安装的。

网友B:
在WIN7系统上,安装一个虚拟机,虚拟机安装XP 系统

网友C:
64位win7下装虚拟机Windows Virtual PC,即XP模式,大多数PLC软件正常运行,可以连接COM口,微软自家的,用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D:
安装VMware Workstation

网友E:
安装虚拟机比较好,不过安装过程中会有端口共享网络共享等一些问题,自己网上资料,摸索着安装吧。我用的VMware Workstation还比较好用

网友F:
可以安装双系统

网友G:
俺用win10妥妥的,啥事都能弄,win 7系统以上没有自安装 NET3.5 3.0 2.0 加装就解决了

网友H:
现在的很多本本都不支持XP系统了,所以一直没更换本本了,做工控,电脑老点的也没多大影响,我的是联想E46A,带串口的。

网友I:
让还在使用D630的情以何堪。
也瞄上650G1了,希望楼主过些时间谈谈使用情况。谢谢。

网友J:
虚拟机:WIN7 VirtualPC2007虚拟机XP

网友K:
直接升级到WIN10,基本上都兼容,比WIN7强的很多。我升级的win10后连施耐德的PL7都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