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问题

楼主(2016-04-19):
请坛主指教
FX3SA-20MT为例
问题1:USB能连接PC吗 端口要如何设置 要驱动吗
2.R232线连接PC 端口要设置吗 有驱动吗

楼主:
今天没有帮助啊

网友A:
1.USB方式上下載PLC程序,USB驅動在編程軟體內gx-work2/3內需更新到對應FX-3SA 系列對應最低板本
2.USB轉cpm在接通訊線,電腦裝置設定在Com1~4內為優,當然編程軟件須更新到對應FX-3SA 系列對應最低板本
是在系統跟編程上安裝正常之下

楼主:
请问楼主
USB驅動在編程軟體內gx-work2/3內需更新到對應FX-3SA 系列對應最低板本
这是什么意思呢 能赐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