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9):
请教各位大神,PID控制中的P值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怎么理解啊?
举一个实例,我有一台设备,需要进行温度控制的,一般温度会设定在60℃,我记得温控器里的P值是14.7
我在观察时发现,当温度在达到某一个温度点之前,控制器是全力输出(4~20mA),输出20mA,当温度超过这个温度点后,输出的电流值会慢慢下降。下降后的电流输出与这个14.7的关系是如何?真的好想知道啊!
我想知道,这个温度点和我的P值得设定值是怎么的一个对应关系?这个14.7是比例度还是比例系数呢?它有单位吗?
一般而言,温控器里的KP设定14.7  是什么意思,是14.7%吗?
因为基础较差,我想看很久很久都没有明白,上面的叙述也很乱,希望大家帮帮忙,我是一名普通工人,没有多少钱感谢大家,微信十元红包用来感谢让我明白的人,聊表一点点诚意!

楼主:
另外,到底是比例系数表示放大倍数还是比例度表示放大倍数呢?如KP设定14.7,放大倍数是多少呢?问题真的很菜,麻烦大家了!

网友A:
理論:
    PID是以它的三種糾正演算法而命名的。這三種演算法都是用加法調整被控制的數值。而實際上這些加法運算大部分變成了減法運算因為被加數總是負值。這三種演算法是:
比例→來控制當前,誤差值和一個負常數P(表示比例)相乘,然後和預定的值相加。P只是在控制器的輸出和系統的誤差成比例的時候成立。比如說,一個電熱器的控制器的比例尺範圍是10°C,它的預定值是20°C。那麼它在10°C的時候會輸出100%,在15°C的時候會輸出50%,在19°C的時候輸出10%,注意在誤差是0的時候,控制器的輸出也是0。
積分→來控制過去,誤差值是過去一段時間的誤差和,然後乘以一個負常數I,然後和預定值相加。I從過去的平均誤差值來找到系統的輸出結果和預定值的平均誤差。一個簡單的比例系統會振蕩,會在預定值的附近來回變化,因為系統無法消除多餘的糾正。通過加上一個負的平均誤差比例值,平均的系統誤差值就會總是減少。所以,最終這個PID迴路系統會在預定值定下來。
導數→來控制將來,計算誤差的一階導,並和一個負常數D相乘,最後和預定值相加。這個導數的控制會對系統的改變作出反應。導數的結果越大,那麼控制系統就對輸出結果作出更快速的反應。這個D參數也是PID被成為可預測的控制器的原因。D參數對減少控制器短期的改變很有幫助。一些實際中的速度緩慢的系統可以不需要D參數。
    一個PID控制器可以被稱作一個在頻域系統的過濾器。這一點在計算它是否會最終達到穩定結果時很有用。如果數值挑選不當,控制系統的輸入值會反覆振蕩,這導致系統可能永遠無法達到預設值。

實際:
每個廠家的PID計算公式不一定相同,因此它的PID值做更改時,也會有不同的影響。
另外跟[ 取樣時間]、[輸出值上限]、[輸出值下限].... 的設定都有連動關希。
我会再细细琢磨您的答案,若有不懂,还想请教您!

网友B:
个人理解P就是误差的倍数
能具体讲讲吗?兄台

楼主:
还不是很明白啊,可不可以举温度控制的例子来讲讲呢?就像我正文中给的参数来讲,拜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不是很明白啊,可不可以举温度控制的例子来讲讲呢?就像我正文中给的参数来讲,拜谢!

溫控表 PID 調整基本步驟:

1.    手動設定OH(輸出最大值)  OL(輸出最小值)   FL<5  (濾波)
例 : 溫度80°C  OUT値 50%
      OH=>60  OL=>40

2.    自動搜尋PID . (Auto Rum)

3.    檢視穩定與收斂的情形

4.    當收斂的情形不如預期   適當增減P值 (或FL)
例: 將OUT (輸出值)固定不變 而顯示值飄動不穩
(1)    飄動大表示設備環境 有異常干擾
(2)    飄動小增加FL (減少P)

例: 將OUT (輸出值)固定不變 而顯示值穩定
   表示設備環境 無異常干擾
    PID 參數不對  重新設定
    增加或減少 OH OL範圍(以OUT值為中心 上下各10%加減)
    再自動搜尋PID . (Auto Rum)

5.    收斂的情形OK  將OH OL值調回正常範圍 (例 100%~0%)
或再做 P  I  D 個別微調

其他注意事項:
** I值大約為D值 4倍 (YOKOGAWA)
**P值調昇時  FL最好不要同時調昇  否則會造成反應過慢
**一般正常 P=5   I=240  D=60
***每一次做PID微調時 必須做紀錄
(1)    失敗時 可恢復原始值
(2)    可檢視變動過程 更加了解PID各個值對系統影響

PID的調整需要極大的耐心與細心  找到各個影響環境因素 將變異減到最小
可不可以QQ语音给我讲讲呢:583690600

网友C:
输出=比例p*误差,误差越大输出越大,P过小控制作用差,达到慢或达不到设定值,P过大输出容易超调,产生震荡。当然,这是纯比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控表 PID 調整基本步驟:

1.    手動設定OH(輸出最大值)  OL(輸出最小值)   FL<5  (濾波)

可不可以QQ语音给我讲讲啊:583690600

楼主:
有没有哪位好心大神QQ语音给我讲讲啊:583690600

网友D:
       PID控制中的P值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怎么理解啊?
       只谈P,不谈I和D。
       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差值称为偏差。比如楼主说的温度控制中,60度就是目标值,实际温度就是实际值日。
       常规的理解,P是一个比例系数或叫放大倍数,P乘以偏差,就是一个起有效作用的项,用于控制达到目标值。
       比例度又称比例带,是调节器放大倍数KP的倒数,是调节器的一个重要参数。
       为什么要放大呢,不放大,永远达不到目标值。比如在你的温度控制项目中,14.7这个数值(现在假定是放大系数而不是比例度),你可以通过改变它,很大或很小来观察温度上升的快慢。
       P就是反映快慢的。

网友D:
        我想知道,这个温度点和我的P值得设定值是怎么的一个对应关系?这个14.7是比例度还是比例系数呢?它有单位吗?

        这个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14.7是比例度还是比例系数,可以通过改变数值来确定,设得很小,如果温度上升很慢,证明是比例放大系数,否则就是比例度。这个值无量纲,无单位。

网友D:
          一般而言,温控器里的KP设定14.7  是什么意思,是14.7%吗?

           据你所说,KP设定14.7,这个是放大系数,不是比例度,是14.7,不是14.7%,就是把偏差放大14.7倍再去处理。

           有说明书吗?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而言,温控器里的KP设定14.7  是什么意思,是14.7%吗?

           据你所说,KP设定14.7,这个是放大系数,不是比例度,是14.7,不是14.7%,就是把偏差放大14.7倍再去处理。

           有说明书吗?传上来看看。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14.7是比例度,是14.7%。

楼主:
其实一张图可以回答我的问题,我也是看温控器说明书明白的,如附件,谢谢! [attachment=146908]

网友E:
PID的故事(转载)

小明接到这样一个任务:有一个水缸有点漏水(而且漏水的速度还不一定固定不变),要求水面高度维持在某个位置,一旦发现水面高度低于要求位置,就要往水缸里加水。
小明接到任务后就一直守在水缸旁边,时间长就觉得无聊,就跑到房里看小说了,每30分钟来检查一次水面高度。水漏得太快,每次小明来检查时,水都快漏完了,离要求的高度相差很远,小明改为每3分钟来检查一次,结果每次来水都没怎么漏,不需要加水,来得太频繁做的是无用功。几次试验后,确定每10分钟来检查一次。这个检查时间就称为采样周期
开始小明用瓢加水,水龙头离水缸有十几米的距离,经常要跑好几趟才加够水,于是小明又改为用桶加,一加就是一桶,跑的次数少了,加水的速度也快了,但好几次将缸给加溢出了,不小心弄湿了几次鞋,小明又动脑筋,我不用瓢也不用桶,老子用盆,几次下来,发现刚刚好,不用跑太多次,也不会让水溢出。这个加水工具的大小就称为比例系数
小明又发现水虽然不会加过量溢出了,有时会高过要求位置比较多,还是有打湿鞋的危险。他又想了个办法,在水缸上装一个漏斗,每次加水不直接倒进水缸,而是倒进漏斗让它慢慢加。这样溢出的问题解决了,但加水的速度又慢了,有时还赶不上漏水的速度。于是他试着变换不同大小口径的漏斗来控制加水的速度,最后终于找到了满意的漏斗。漏斗的时间就称为积分时间
小明终于喘了一口,但任务的要求突然严了,水位控制的及时性要求大大提高,一旦水位过低,必须立即将水加到要求位置,而且不能高出太多,否则不给工钱。小明又为难了!于是他又开努脑筋,终于让它想到一个办法,常放一盆备用水在旁边,一发现水位低了,不经过漏斗就是一盆水下去,这样及时性是保证了,但水位有时会高多了。他又在要求水面位置上面一点将水凿一孔,再接一根管子到下面的备用桶里这样多出的水会从上面的孔里漏出来。这个水漏出的快慢就称为微分时间
看到几个问采样周期的帖子,临时想了这么个故事。微分的比喻一点牵强,不过能帮助理解就行了,呵呵,入门级的,如能帮助新手理解下PID,于愿足矣。故事中小明的试验是一步步独立做,但实际加水工具、漏斗口径、溢水孔的大小同时都会影响加水的速度,水位超调量的大小,做了后面的实验后,往往还要修改改前面实验的结果。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真诚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一张图可以回答我的问题,我也是看温控器说明书明白的,如附件,谢谢! [attachment=146908]

            这个图看得清楚啦。是说明书上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