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速度保护指令
zhaoheshuai

楼主(2016-04-21):
我现在用霍尔传感器检测马达转速,马达转速定速3000转,如果霍尔传感器环了,那么马达转速会不断升高,我想保护一下,求高手指点。台达plc有输出全部禁止指令吗?

网友A:
马达转速会不断升高?
甚麼马达?

网友B:
貌似好像还没见到过这个指令,同楼上,你的马达转速为什么会越来越高,是不是受什么控制的?

网友C:
去查特殊M吧,只要一驱动就会全部停止输出。
zhaoheshuai

楼主:
我没说清楚,变量泵带马达,我用plc去控制泵的斜盘,我把马达转速定位3000, 如果不到3000,我就一直加电流,开斜盘,

网友D:
驱动器里面应该有超速设置。
台达plc速度保护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