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SSD,麻烦各位进来解答疑惑,谢谢!

楼主(2016-04-21):
确切的说,是第一次做电热管控制。
4条22KW,380V的发热管,还没看到货呢。
有以下问题:
1. 根据网上的计算方法,单条电热管的电流是33A,对吗?
2. 选用3相,40A的SSR,应该没问题吧。
3. SSR是就这样装在电箱内,还是要加散热器?
4. 貌似电热管也有星型和三角形接法?普通应用,应该用三角形吧?
5. 最后,如果可以的话,推荐几个国产的SSD品牌?
谢谢大家!

网友A:
380V 的电热管,只能接三角形。220V 的才能接星形。
4根电热管,三相不平衡,各相电流不同。
22KW 380V 的电热管,每根电热管的电流 22000/380=58A
还要考虑安全系数,40A肯定不行。
其中一相有二根电热管,三相不可能用同样的SSR,除非每根电热管单独控制,用4个SSR。
SSR必须加散热器,如此大电流,还得加风冷,自然散热肯定不行。

网友B:
得用3相80A的SSR!!

网友C:
还是只装3条好,一条留着备用

网友D:
国产的SSD可靠性都不怎么的,还是买法国等进口品牌的比较放心。

网友E:
要加散熱器及風機,一般兩個固態用一體的散熱器,加一個風機!!!

网友F:
1. 根据网上的计算方法,单条电热管的电流是33A,对吗?
不对,22KW 380V 的电热管,每根电热管的电流 22000/380=58A
三想的才是33A 22000/380/1.73=33.46A

网友G:
二手 3相SSR 需要联系:1584418454
[attachment=146820]
[attachment=146821]

网友H:
1;33A应该是4根电压是220V、总功率是22KW的发热管星型接法的电流。
2;楼主的表述让人理解认为是功率是22KW,电压380V的发热管。电流应该是58A。
3;功率这么大可以考虑选择使用SCR(电力调整器)
4;SSR可以考虑三菱、阳明。
5;国产的有希曼顿(他家好像只有单相的,客户使用过)
不断向前

网友I:
一定注意,留足够余量,额定电流值是在25度是的电流。
温度上升时,负载能力急剧下降,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SSD可靠性都不怎么的,还是买法国等进口品牌的比较放心。
应该是SSR,不是SSD ,SSD是固态硬盘。

楼主:
谢谢各位,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