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昆仑登录问题

楼主(2016-04-21):
确定按钮的脚本程序如下,是不是只有登录脚本的问题?
if !LogOn=123 then
用户窗口.窗口.open()
endif
不用输密码也能打开另一个页面,输了密码是错误的,请教一下

网友A:
不是的你的就没有密码啊,输密码当然错了

网友B:
IF 密码 = 123456 THEN
用户窗口.参数设置.Open( )
ENDIF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