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1):
一个泵是进水,一个泵是抽水,怎么用PID控制在设定水位高度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想控制水泵的转速吗?还是想控制水泵的启停?
启停,速度是固定的
液位传感器取水位

网友A:
你知道PID控制是什么意思吗?
小侯

网友B:
你應該是有一個泵要持續運轉
另一個是要補水或是排水

以進水來做PID的話排水持續運轉且進水量比排水量還大
先把進水泵用變頻器控制然後用DA做速度控制
液面回授信號當PV、設定值當SV然後控制進水泵浦轉速
當PV低於SV時高轉速,大於時停止或是低轉速
等PID參數都設定好了就能維持水面高度也就是進水=排水

排水的話則反之

只是單純啟動,停止那你就用浮球還比較省事

网友C(2016-12-27):
泵的速度固定还用PID?液位浮球行程设定的短一些就可以精确控制了!

网友D: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抽水水泵从水池往管道里恒压供水,进水水泵是往水池里加水并保持某个水平高度

网友E:
速度固定,只控制启停的话没必要用PID,用浮球完全OK

网友F:
要么调节泵的速度,要么就调节阀门的开度,使用PID来控制泵的开停没有什么多大效果,还不如用浮球控制.

网友G:
浮球控制,方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