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光纤怎么调?

楼主(2016-04-21):
左边开始第四个放大器的设定值最小就调到714,再往下就没法调了,还有其中三个放大器的ST灯一直亮着,包装里就一张纸说明书,没有讲到这个ST灯,哪位师傅跟我讲讲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先表示感谢
[attachment=146782]

网友A:
上官网下资料或打客服,一定有办法的

网友B:
1.按MODE键3s以上进入设定模式,通过MODE键切换选项,调整到P-Lv,修改光亮值基准,然后按MODE键3s以上返回;
2.同时按TUNE+MODE键1s以上,屏幕会显示“ST PTUN”即可,设定完成。
http://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3103/download/manual.html

网友C:
官网上都应该有资料的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找说明书看。

网友F:
同意2楼

网友G:
是不是设定放大器之间通讯了?

网友H:
之前我用的,是厂家说明书上有设好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