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1):
本人有一台旧触摸屏,被人改了触摸屏密码,下载程序都下不进去!求助各位怎样才能让它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attachment=146788]
图 2(TK6070IH/TK6070IK):橙色框里翻开盖子后如“图 2 附图”所示会出现四组跳片,短接片默认在第四组,把第四组短接到第一组然后重新上电 。
按照以上操作后会出现如下界面:
[attachment=146789]
点击十字架光标中间三秒后松开,十字架光标会移动到如下图的位置
[attachment=146790]
重复上述光标一次如下图移动
[attachment=146791]
校准完成后把跳线或拨码开关拨回重新上电即可正常使用触摸屏了(若想恢复出厂设置继续以下步骤)

五个光标全都校准完成后会弹出如下警示窗,问“是否恢复出厂设置”,若恢复点击“YES”,不恢复则点击“NO”,若 10 秒内不做任何选择,则不会初始化。
[attachment=146792]
点击“YES”后会出现以下界面需要手动输入一个“YES”在右边的小框里
[attachment=146793]
然后点击“OK”按键,触摸屏系统会自动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后屏内部的所有工程和数据清零,密码恢复为 111111。
断电跳片恢复第四组短接就ok了。
  • 下载积分:+1(huangguinan) 真诚感谢!

网友B:
    同意,就是拨码开关
  • 下载积分:+1(huangguinan)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