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1):
[attachment=146800] [attachment=146801] [attachment=146802]
这种触摸屏用什么软件读取程序,另外,触摸屏装有这种内存卡,能把卡里的程序读出来吗,请老师指导,先谢谢了。

楼主:
有老师知道怎么下载吗?

网友A:
AB的HMI,现在一般是用FactoryTalk View  ME的。
[attachment=146833]

楼主:
老师您好,像这种卡如何能读出程序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像这种卡如何能读出程序来

如果卡是插到HMI的,则卡插到屏上,直接用FTV软件就能读取的。

楼主:
谢谢老师
用老笔记本电脑能读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用老笔记本电脑能读出来吗?

和电脑无关,和软件有关。

楼主:
[attachment=147413] 老师您好,程序我读出来了,您看看怎么打开啊,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文件的后缀是PVA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47413] 老师您好,程序我读出来了,您看看怎么打开啊,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文件的后缀是PVA文件

也是用FTV软件的,选择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