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定位程序编程

楼主(2016-04-21):
有六个位置,位置的顺序 随意设定 例3、2、1、4、5、6 ,定位是由伺服定位的,程序有什么特殊指令编写么,梯形图求解

网友A:
这个简单,把6个定位放到内存,用DECO指令解码即可。
下载积分:+1(rrjlove)
下载积分:+1(uu.liu) 和我习惯一样,也是用的 ..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楼上的是万能公式呀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大家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随便定义伺服先后顺序(在HMI中随意定义顺序),这种程序结构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D:
mov k1 or mov k3 and mov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