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问问s7-200和电脑通信问题

楼主(2016-04-21):
买的是ALINKEY的128元的淘宝货 软件是SP9 天天PLC上下的 在xp系统上PLC 打在STOP上可以读取版本等信息 但是工作了就不能通信上了 在w7系统上打在STOP上连版本信息都没有 怎么回事 求师傅们说说 谢谢 新手 手里有设备上的程序 td200 一套 现在就是玩不转 楼下放图

楼主:
[upload=1] [upload=2] [upload=3] [upload=4] [upload=5] 图来了

楼主:
[upload=1] [upload=2] [upload=3] [upload=4] [upload=5] zm怎么图上不拉ia

楼主:
图一各一个来

楼主:
[attachment=146808] XP上 就这样 STOP 也一样

楼主:
oushi 问问 那个老师傅说一声啊 什么问题

楼主:
救命啊 叫

楼主:
zai在线等啊

楼主:
zzaixing等等等等

网友A:
多花点钱买个二手的不是更可靠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你是换了win7的系统通信不上的么?

楼主:
不是 我是在两台电脑上试的 一台XP的PLC在STOP上可以看到通信 到RUN就不行了 还是不能联机 在W7什么都不行 图片上 上面的石XP 的 下面一张是W7的

网友C:
应该是你的通讯电缆设置出了问题。更具你的电缆支持的协议设置。我的通讯电缆是PC/PPI协议。
xiexie好l

网友D:
本地站号冲突导致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张图本地站是0,后面你说有WN7 的本地站是2与PLC 站号冲突。
谢谢 好了

楼主:
zhuyi注意到了 怎么弄啊 谢谢 但是这有2个问题 你说的问题解决了后 在XP上实现了 但是plc在STOP上可以的 但是RUN就通信不上了 怎么回事 关键还是通信不是 大不了我用xp的 现在的问题是w7 xp都不信啊

网友E:
通讯波特率改为9.6K试试。
谢谢 好了 还是线的驱动没弄好

楼主:
XIEXIE dou试过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