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1):
请问有朋友做过自动化绕线机相关的设备吗?
里面绕线时用涉及到圆弧插补,绕的时候电机有正反转,以正反转为一个循环的话,会有多个循环。
如果有做过这方面的设备请谈谈得用的最佳方案是什么,用的运动控制器还是PLC啊?

网友A:
我做过定子绕线,生产电机的。

网友B:
以前公司同事有用PLC做过,功能实现了,但工艺不过关,有短路现象。
不断向前

网友C:
音圈的都是进口的绕线机,plc做很麻烦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本人做电感绕线的
两者都可以,个人比较倾向PLC!

网友E:
机电展上见过电机绕线机,用的三菱PLC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我看到过用信捷XDM型号PLC  还有用松下FP2SH  用PP2L带插补定位模块   PP42

网友G:
以前做过转子绕线机。别看那三个轴好像简单。当时没用插补。绕线用伺服,排线用步进,转角也步进。要保存再人机上涉及配方数据。绕线要注意起绕多少圈,结束多少圈,绕线多少圈,用PLC做,数据处理比较多。没做过的人的确会做的比较累。

楼主(2016-06-06):
引用 网友G:
以前做过转子绕线机。别看那三个轴好像简单。当时没用插补。绕线用伺服,排线用步进,转角也步进。要保存再人机上涉及配方数据。绕线要注意起绕多少圈,结束多少圈,绕线多少圈,用PLC做,数据处理比较多。没做过的人的确会做的比较累。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以前做的绕线机,动作流程是固定的,还是做的分步程序,每一步每一个动作可以在人机界面里示教。你们当时是怎么调试的呢?
现在真的太多的疑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定子绕线,生产电机的。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以前做的绕线机,动作流程是固定的,还是做的分步程序,每一步每一个动作可以在人机界面里示教。你们当时是怎么调试的呢?
现在真的太多的疑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做电感绕线的
两者都可以,个人比较倾向PLC!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以前做的绕线机,动作流程是固定的,还是做的分步程序,每一步每一个动作可以在人机界面里示教。你们当时是怎么调试的呢?
现在真的太多的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