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讯模块的设定问题

楼主(2016-04-21):
目前使用QJ71C24N-R2的通讯模块,但是不明白怎么传递条形码的数据,条码扫描的没问题,但是数据就是传不过来。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查,这个信息传递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这种传条码都是条码读取器设置协议种类,然后PLC就自定义协议了,我做过迈斯肯读码器的程序,还有datalogic的

QQ:346994482

网友B:
检查通讯线
检查通讯参数
检查结束符、
最后读取地址对了,就能看到内容了

网友B:
和这个设置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