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1):
各位大师请教下,我有个MT6070屏,与三菱FX1N连接不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PLC类型选的0S 0N 1S 1N 接口类型RS485 4W    COM先的COM2 9600,E,7 ,1

网友A:
截个图上来看看
屏上端口com1是485 4w2w.com3吴232。但我只要设置485下边就跳到com2,下边没置com1上边就跳到com1.这个端口不是没com2么?

网友B:
如果用485连接的话,威纶触摸屏里面参数设置里你plc站号设置对不对!

楼主:
参数设置是这样的

楼主:
PLC这端是这样的,PLC和屏的程序都写进去了,与电脑都能通讯,就是他们之间无法通讯,线也没问题
lzzgogo

网友C:
  三菱的PLC都是RS422的,MT6070屏是RS485的?
要设置好才能通信的,你把参数设置好。MT6070屏能否用RS422?中达B系列也是通过改COM3RS422来的.
那你确定参数设置对?看你是把人机设置改为RS422吧,plc程序是否改过,人机程序?  有的话自己看看那里有问题。 [attachment=146885]
以前这个屏这根线和这台plc是可以通讯的呀,485 4w不就是442么

网友D:
连线对不对你确定吗?
连线是对的,屏后面端口com1接rs485 4w 2w.com3接485和232。但我设置485 4w下边自动跳到com2.这个端口不是没com2么,下边设置com1上边又跳到rs232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搞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E(2016-06-02):
你自己说是MT的屏,软件里你却选成TK的屏,当然连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