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6-04-21):
[attachment=146812]
新按的WIN7系统,出现的现象。别的软件安装正常。

网友A:
换个分区,重装!!!

网友B:
换个区装一下,不行再换系统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有时把程序多关掉一些,保持任务栏上基本空的就行。

网友D:
先确认正确安装了没,一直点默认安装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杨总和朋友们的支持!以前的版本和我的WIN7系统不兼容,换个版本就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