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三菱FX2N plc和安川伺服驱动器共地什么意思?(求好心,问题不难吧)

楼主(2016-04-22):
是不是就是把PLC输出端里的COM和驱动器里的GND用一根线接起来?不共地有什么后果啊?

网友A:
虽然没听过,但可以肯定这你说的两者是不能接在一起的

楼主:
为什么不能接在一起?话说PLC和伺服驱动器不共地,那电机能转起来吗?(我是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的,感觉好乱,1个星期了,还没成功把电机转起来。总于有人回我的帖子了,感动。。。。。。
)

网友B:
可以共零线。
COM是零线(负极公共端),这个一般也要和伺服信号的负极公共端接到一起。
PLC端子排上地线是另外一根。 伺服要看具体说明书。

网友C:
共地 难到不是说让接 同一 地线???

网友D:
首先你的自己准备一个24V电源(记住要串一个2K的电阻)然后把+24接到安川伺服的PULS,0V接到PLC的COM1,Y0接到/PULS!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回路了。

网友E:
兄弟,我觉得可能你把共地和共零搞混了。共地一般是肯定的,共零是要看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