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重启问题

楼主(2016-04-22):
现有一台新设备碰到一个问题,开关电源会经常断电重启,导致plc和触摸屏重启,怀疑是开关电源功率不够,因为把小继电器拔掉五六个就可以用了,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还是会跳。 后来仔细把所有24v设备功率仔细计算了一下,同时工作的最大功率应该在150w左右,而开关电源有200w应该够用的。
因为每次重启都是在同一时候,那个时候同时有10个小继电器线圈和8个电磁阀线圈吸合,怀疑是不是反串电流过大导致开关电源重启。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在线圈两端反向并一个二极管,还是并联电阻电容,还说直接加大开关电源。
如果并联二极管或者电容,应该用什么型号的。
小的在这里先行拜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在运行正常的时候量一下电流大概就可以选出你的开关电源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B:
可以用俩个电源开关分开控制对应的继电器,电磁阀,这个试一个看看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C:
功率选小了,或者外围短路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D:
同意楼上!!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控制电源和负载电源是单独得两个电源,一是考虑安全性,还有就是故障好检查,如果负载没有问题,可以考虑给负载再加一个单独电源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F:
同意5楼,赞一个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G:
如果开关电源是国产的话,容量得打个拆,所以绝对不够用,
小继电器加装二极管还是比较好的,常用的4007都够用了
推荐使用原装进口电源,要从海关报关入口的那种,如明纬的。
国内的我是用怕了!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H:
直流电源容量够就可以了,有可能外部短路,或电源本身质量问题,我就遇到过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I:
很有可能你同时得电的某个或多个线圈短路

网友J:
功率铁定小了,要不质量不过关……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热心助人!
无线遥控!

网友J:
最大功率150W
普通电源,你应该选300以上的……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热心助人!
无线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功率铁定小了,要不质量不过关……
功率我通过计算是够的,同时运行最大功率160w左右,开关电源200w,可能国产质量不过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大功率150W

普通电源,你应该选300以上的……

要留这么大的余量啊,感觉好浪费的样子

网友K:
          液压电磁阀线圈电流大

网友L:
最好用两个开关电源。一个给PLC供电。一个给负载供电。要是都用一个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PLC也不好。负载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大电流,影响PLC的输出。

网友M:
选功率大一号的较好

网友N:
1、部分负载启动电流会不会超过
2、运行时芯片是否过热重启
建议负载(电磁阀)电源和控制电源分开
风铃

网友O:
我遇到过我们的蒸柜控制电源,因为下接的指示灯有漏电,导致开关电源停止,重启,一开始怀疑电源功率小,换大功率电源能用,可是不死心,查找问题根源最终解决问题,恢复原装电源,一切正常。所以一定要细心分析,细心查找问题根源。我们这里会遇到各种各样问题,见得多了就能熟练掌握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J:
功率铁定小了,要不质量不过关……

您說算過了24V160W那是運作時的總功率嗎?還是繼電器等設備起合時最大功率!
人機繼電器等可以固定電流算,那你有算到PLC輸出等迴路的損耗嗎?
您這用標準240W的因該就不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