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AD-PT-ADP模块需搭配BD所有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4-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三菱FX3U-4AD-PT-ADP模块需搭配BD
请教大家需搭配BD是指热电阻吗?感应温度。谢谢大家!

网友A:
FX3U-CNV-BD
FX3U-232-BD
FX3U-422-BD
FX3U-485-BD
以上任意一种
否则连接的时候装不到FX3U的主机上。

网友B:
BD是个扩展

楼主:
谢谢杨站长的回答:BD是通信板,感应温度探头要接到BD板上吗?还是指温度控制模块和3UPLC链接要用通信交换数据,谢谢!

网友C:
BD只相当个连接器的作用,温度感应探头接在FX3U-4AD-PT-ADP

网友D:
ADP要连接器,,cnv是连接器,bd有连接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