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mron PLC电路图!

楼主(2016-04-22):
各位大虾,手上有套CP1L的晶体管输出的PLC,00--03 高速4点无输出,逻辑正常,低速输出正常,经测此4点为二次供电,与后低速输出电气隔离。恳请哪位大虾提供电路原理图!!!!谢谢大家!!!!

网友A:
找操作手册
大虾,我要的是电路原理图,用来修硬件的。不是接线图!!!也就是内部高速光耦无电源电压故障!

网友B:
网上百度查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