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步控制

楼主(2016-04-22):
大家好!
请问两台电机做同步,知道减速比,和知道所带动的滚直径,请问怎样做同步?怎样计算给定个开环量?速度在10到120之间,是做印刷机的。 谢谢!

网友A:
同步概念太大!!有速度同步,位置同步,角度同步。象你这样的应该是位置同步。如果是速度同学估计还需要张力装置。

网友B:
用步进电机应该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C:
印刷应该是速度同步

网友D:
我这里有一个速度和位置同步的安川的控制器,别人做的我还没有搞明白,我搞清楚了发一分给你

网友E:
用SEW 61B变频器就可以了 变频器要配SEW的同步卡,电机都要加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