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伺服电机故障

楼主(2016-04-22):
一台,台湾丽伟的CNC,发那
科的的伺服电机,更换了电机机壳后,和维修线圈后,插上连接线,没通电机就有拖底的感觉,但拆下连接线后,转动电机就顺畅,插上连接线就拖底,但CNC的电源也没打开,CNC已检查过绝对没电,更换了伺服驱动也一样。电机本来是正常的更换机壳,从新绕线后无论如何接电机的电流都过载,空载电流也报警,希望大家指教指教。

网友A:
伺服电机不是那么容易修的 电机零点和编码器必须一致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零点如何调啊,为什么我没通电都会出现止锁的情况。

网友B:
驱动都会这样的,内部会短接uvw

楼主:
楼上你好,我的驱动还没接电,我电源线都拆了

网友C:
没有接电,就转起来,我没听过,不过,FAUNC的真的要编码器要对好!

楼主(2016-06-09):
楼上你好,,他没转 起来只是好像有使能刹车一样把转子抱紧了,,然后上电就电流过载

网友D:
有些伺服电机是掉电自动刹车的,刹车有没有问题,可以单独对刹车进行通电断电测试,若正常,则是伺服驱动器问题,即便伺服驱动器报的是过电流异常。另外过电流,过电压,过载等一些常见的伺服故障均有可能是 故障发生在伺服驱动器端

网友E:
逐个排查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