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电机绝对位置编码器的疑问

楼主(2016-04-22):
三菱电机的绝对位置编码器的1转内当前值在哪里能够读取?我用的是Q172HCPU+MR-J3伺服,可以监控到编码器当前位置值和编码器圈数值,但是怎样去调取这两个值啊?放到运动控制器哪个寄存器里了? 在虚模式下能够读取到吗?

网友A:
c235~c255 这些是高速计数器。用那个就监视那个,这个程序无法模拟只能下载进PLC监视

楼主: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回答,我用的是三菱的Q172H运动控制CPU,不是在PLC里监视,其次,这个值应该是电机编码器的值,是在伺服放大器里存储,需要了解的时候可以从伺服放大器读取才对,所以猜测这两个值是运动控制器从伺服放大器读取的值,但是肯定是有一个存储的地方,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地址是什么?

网友B:
弱弱的问下这个伺服带的HF-SP52J的马达的绝对编码器能够有Z相信号输出吗?或者是类似于Z相信号那种比较精准的信号?

网友C:
需要从运动控制器内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