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200连接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温度无反应

楼主(2016-04-22):
测量温度,用K型热电偶及热电偶温度变送器,CPU连接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没有反应,模块左下角供电24V,温度变送器也连接了24V电源,未用端子RB、B+等也短接,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连接线路图如上,模拟量输入模块DIP1、2设置为ON,其他为OFF,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A:
v+和v-接线反向了。
反过来仍然没有输入,而且软件中PID调节面板没有数据

网友B:
你这样先看你的变送器有电压没有,如果有电压要接到电压输入端

网友C:
首先要正确接线、检测一下硬件本身问题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D:
都是高手

网友E:
接线有没有问题,变送器信号是有源还是无源,如果是电偶自带变送器信号输出需要串入电源。

网友F:
接线没有问题,变送器信号是有源还是无源,如果是电偶自带变送器信号输出需要串入电源。

网友G:
笔记做的好详细。PLC处接线看不出问题。怀疑和热电偶有关。看看热电偶的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