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

楼主(2016-04-22):
想找个称重传感器量程0-10KG,精度1克,且是用PLC来接收的,有那家的PLC相应的模块能用得上,希望有大侠能帮一下。谢谢!

网友A:
传感器量程0-10KG,精度1克,这办不到!

网友B:
c3精度,传感器不可能达到1克

网友C:
我可以让你显示出克为单位,但是事实上面精度是不是真的就是显示1G就不知道,可以用西门子的自由口通讯,又问题可以打电话咨询
江浙沪承接工控工程18168995588,刘。

网友D:
精度外分之一的精度?
16位以上AD精度,但是,传感器能做到吗?
无线遥控!

楼主:
那为什么外面的电子称可以做呢

网友E:
理论 可以达到 24位AD的模块 加个 灵敏度2mv/V 的传感器 激励电压高一点15V 应该能达到你要的精度 但是没有用过 只用过信捷的 5V的激励电压的 称重模块 配合中航的称重传感器

网友F:
这个还是不要用传感器好呢,直接用成品,PLC通过电子称读取重量就可以呢。PLC的模拟量一般为了通用,精度都不会太高。

网友G:
METTLER TOLEDO 选有DP接口的 直接组态读取重量数据 不用模拟量转换

网友H:
是赛得利司的音差式电子秤加422通信到PLC就OK,我们用过

QQ:346994482

网友I:
你确定需要0.01%的精度,如果确定,不用浪费时间自己找传感器和AD模块了,这个方案目前在工程条件下还做不到这个精度。国产中宁波柯力算是做得最好的了(之一),10kG(或接近)量程这个精度的传感器好像也没有(好像,好像,好像)。
你的要求,直接奔“梅特勒托利多”去买现成的,与PLC走通讯就行了。不过那价格
,还有不确定货期时间长短。

网友J:
精度估计有点悬,要模块的话信捷PLC有专用的配套称重模块,或者你用其它PLC,TB上面有很多各种通信用的称重模块。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K:
Emerson,麦格米特有现成的[Plc称重模块,我有几个案子是这样做的。

楼主:
13楼的大侠,你做的称重,精度能达到1克,能不能提供一下你用到的型号?

网友L(2021-10-25):
10kg 精度1g用普通的传感器方式是做不了的,需要直接用电子天平,电子天平 10kg 可以做到 0.01g, AND的,232通讯连接PLC,不过价格不便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