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远程I/O分配问题?谢谢!

楼主(2016-04-23):
FX3U通过FX3U-16CCL-M连接AJ65SBTB1-32T1,在网络参数已经设置参数,通过查看,系统已经连接上远程I/O模块。网络参数并没有分配地址的参数,在论坛找个遍也没有用明白是怎么分配一个地址给远程I/O的。
现在已经连上模块,远程模块的Y0置1的话,要怎么样设置?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按照占用分配的寄存器,直接写入数值就可以。
按上面配置,只有一个站时,写入U0\G352就可以输出。

网友A(2016-07-06):
程序定义交换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