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3):
求高手帮忙一下,我用GX works2在线 读取QCPU(Q模式)的程序后注释都没有了(PLC内程序是有注释的),在读取的时候我选择的是“全选”同时视图下的“注释显示”也打开了

网友A:
那是操作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操作注释!

不太明白,但是这个PLC之前我看到的连机状态下是有软元件注释的啊?

网友B:
你看见的是在别人的电脑上,别人没给你下载进去,你何来的注释上载?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见的是在别人的电脑上,别人没给你下载进去,你何来的注释上载?

设备现场一台台式机连接PLC和组态王,台式机连接PLC都是有注释的,我把注释都传PLC里面了,可是用笔记本在PLC上读取出来的就是没有注释呀

网友C:
PLC存储有好几个地方 rom ram 程序存储  你的注释上次下载到哪一个的?

网友D:
3楼是正解我邪恶的笑了笑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点开ROM后才有注释选项可以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