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选型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6-04-23):
安装八个按钮,要求控制六个伺服,四个指示灯。求教选取哪一款性价比最高。
QQ:1171712886
微信:13814404517

网友A:
CP1H单机最多4轴
两个通讯就可以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6个伺服需要怎么控制多不说清楚,怎么选型?
需要插补吗?还是只要转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