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有什么办法可以停保?

楼主(2016-04-23):
试了下脚本里的的!SaveSingleDataInit(k)
(我给k赋值1后断电)断电后,我想要k值仍然是1.
翻看了脚本里的语句后,发现!SaveSingleDataInit()表示将“当前值保存为初始值”
欣喜若狂,赶紧试了下,结果.................OVER! 完全没有停保! k依然=0.
所以,这该咋写,或者咋做? (跟PLC没关系,要屏幕自己停保)

网友A:
可以把k存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好久没有编程了,都不记得了
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就是把K值存到PLC里,这样做却又违背了当初的意思。

楼主:
屏幕应该有可以这样搞的吧?!

网友B:
可以在策略力,运行时赋值

网友C:
savedata()
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K=1
!SaveSingleDataInit(k)
这样行吗?

网友E:
长知识了

网友F:
官网一个示例可以参考

网友F:
这个是官网示例
真诚感谢!这个 真心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