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S7200XP CN控制台达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6-04-23):
大家好,我想用一个西门子S7200XP CN PNP输出,控制一个台达的B2系列的伺服电机,通过脉冲加方向控制,伺服电机控制位位置模式与扭力模式混合,当到达一个位置的时候切换成扭力模式,扭力到达设定扭力保持几秒后切换成速度模式再到另外一个位置。
西门子伺服控制有没有标志位什么的,不懂,请大家指导,谢谢。

楼主:
一个西门子S7200XP CN 控制一个台达B2的伺服上升下降运动,伺服控制为位置模式与扭力模式结合,当伺服下降到一个设定位置后停留几秒再二次下降都另一个设定位置压紧,此时伺服电机切换成扭力模式设定最高输出扭力,显示当前扭力,保压时间到后伺服上升,结束
扭力值需要调整。
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224xp只能npn输出吧

楼主:
是的
我理解的是只能NPN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