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7-300 组网问题 急急急

楼主(2016-04-23):
现场情况:西门子有3个plc312或314 ,每个距离20-30米,想把这三个plc 和一台上位机电脑连接交换数据,控制plc,与电脑距离300米,想用以太网
问题1,每个plc都得加一个343-1模块吗,,
问题2,,交换机必须用西门子的吗,用普通工业以太网交换机行吗?
问题3,用双绞线行吗还是得用光纤啊?
问题4,上位机用什么软件比较好,wincc 吗
问题5,wincc 支持俄文吗

楼主:
问题6,可以用其他组网方式吗,便宜又好用的

网友A:
你可以先把其他的站利用dp组网然后最后和你电脑连接的用网线下载,交换机可以用普通的,电脑距离300米的话还是用光纤吧,上位机的话看你自己熟悉什么大部分的组态都可以支持以太网,wincc的话俄文安装时好像没见过

网友B:
我有很好的控制方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6,可以用其他组网方式吗,便宜又好用的
果断BCNet-S7MPI啊,300米的话要转光纤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D(2016-09-06):
网线最多100米,过了就得换光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