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三菱PLC之间怎么通讯?

楼主(2016-04-24):
三菱PLC与三菱PLC之间怎么通讯?要用通讯模块吗?求大家指点,多谢了!!!!!!

网友A:
1:1或者1:n

网友B:
485通讯
小侯

网友C:
你用的PLC類型是哪種的?有哪些配件?
中大型的可以用MELSECNET
小型的可以用485組成N:N
也可以用CC-LINK傳輸
若是選用的人機支援兩台以上PLC也可以在人機內寫腳本互傳資料
不管怎樣都是要通訊模組支援

网友D:
FX的1:1的只需要通信口和通讯口插根线就可以了,1:N就要485模块了

网友E:
网上有相关资料,不难的。主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