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4):
设备上想加装编码器,看到台达ES2的说明书上有这三种高速计数,这跟我要采购哪种编码器有关系吗(目前还没买)?能帮忙解释下2相2输入(AB相)跟1相1输入以及1相2输入有什么区别跟优势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2相2输入,既能确定速度也能确定方向。
1相1输入,只能确定速度。
1相2输入,是一个速度信号,一个方向信号。
看你的需求!

网友B:
主要看你加装编码器的目的是什么?测速?定位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你加装编码器的目的是什么?测速?定位位置?

旋转角度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相2输入,既能确定速度也能确定方向。
1相1输入,只能确定速度。
1相2输入,是一个速度信号,一个方向信号。
看你的需求!

速度信号意思是脉冲频率的意思吗?我知道如何计数脉冲数量,频率的话,要怎么来运算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信号意思是脉冲频率的意思吗?我知道如何计数脉冲数量,频率的话,要怎么来运算合适呢?

是的,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量知道了,还不知道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