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RCV无法读取变频电流

楼主(2016-04-24):
s7-200的RCV无法读取台达VFD-M变频电流,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自由口通讯,首先了解清楚通讯在做啊,其是用MODBUS通讯也可以 啊,

网友A:
读写台达地址弄清楚没有啊,我记的台达变频器的地址是一个字啊。

楼主:
VB3106改成16#2也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