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4):
我用三菱的Q02CPU  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与上位机WIN7系统组态王6.55通过网线直连网卡通讯,参数IP都参照组态王指导的设置上了,组态王驱动用的是UDP三菱中型PLC以太网,组态王变量也设置上了,例:PLC中M60对应组态王IO离散M60.PLC中Y60对应组态王IO离散Y60。但运行VIEW时,画面点按钮对应的M60,PLC中程序LD M60 OUT Y60,PLC中没有Y60的输出,是不是没有通讯上,组态王也没有通讯失败的提示。有哪位大神做过这个的通讯例子,请帮忙指点一下,是不是我的组态变量没有设置对。还是驱动不对?

网友A(2016-06-10):
朋友,不知道你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我也有这个问题,我除了PLC型号跟你不一样,以太网模块跟你一样,我的组态王配置里面没有Q系列以太网通讯,只有中型PLC以太网。不知是不是跟WIN7系统有关系

网友A: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么,怎么弄的能说下么,我至今无法通讯成功啊

网友B(2016-08-29):
组态王一般只支持字节以上的传送,在进行IO离散传送时一般先在PLC里把IO点转换为字节或者字试试。

网友C(2021-11-12):
看看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