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4):
小弟最近做做一个项目,要求用vb做为上位机与plc通信,本人以前只用过HMI,对VB不太孰悉,各位大虾vb与plc如何通信呢.有没有实例程序供小弟参考下.谢谢

网友A:
能不能具体一点呢
譬如 Lcpu WindowsXP 32 以太网口...

网友B:
vb可以用MX ComponentV4,里面的控件编写比较容易,不用了解通讯协议,软件里有例程。

网友C:
论坛上已经有大师发表过的,找找
sswater

网友D:
新项目用vb的应该属于比较奇葩的。不过vb确实挺好用的。
西门子smart解密,2.8pou。维纶解密 ,mcgspro上传密码及期限解除,改画面文字,步科欧姆龙屏禁止上传反编译et2070,维控pi系列禁止上传解锁,汇川台达屏解密,繁易上传,永宏c系列屏解密 wx:15972109203

网友E:
求教 假如我用FX3U-ENET-ADP 与VB连接呢 ,可否做一个简单一点的程序给我们看看(强调简单一点不然对初学者来说看不懂)望各位前辈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F:
为什么不用LABVIEW呢?新手用VB估计要写死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LABVIEW呢?新手用VB估计要写死人。。。

LABVIEW可以做一个程序看看不

网友G:
    Function NewPLCFXENTE(ByVal PortNum As String) As Object
        Try
            Dim PLCFX As New ActProgTypeLib.ActProgType
            Dim PLCType As Integer = 520
            Dim PLCUnitType As Integer = 74
            Dim PLCUnitNumber As Integer = 0
            Dim PLCPrgType As Integer = 5
            Dim PLCHostAddress As String = ""
            Dim PLCTimeOut = 500

            With PLCFX
                .ActCpuType = PLCType
                .ActUnitType = PLCUnitType
                .ActUnitNumber = PLCUnitNumber
                .ActProtocolType = PLCPrgType
                ' .ActHostAddress = "192.168.1." & PortNum
                .ActHostAddress = PortNum
                .ActTimeOut = PLCTimeOut
            End With

            Return PLCFX
        Catch ex As Exception
            MsgBox(ex.Message)
            MLog.LogErrWrite(ex.ToString)
        End Try

    End Function

  PLC0 = PLCM.NewPLCFXENTE(IPAddress(0))
            PLCConErr(0) = PLC0.Open

网友E:
引用 网友G:
    Function NewPLCFXENTE(ByVal PortNum As String) As Object
        Try
            Dim PLCFX As New ActProgTypeLib.ActProgType
            Dim PLCType As Integer = 520
            Dim PLCUnitType As Integer = 74

你这行代码是以太网的吗

网友G:
是的,适用于FX3U-ENET-ADP 模块;其他端口可能设置参数不一样
  • 下载积分:+5(liwenbin)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是的,适用于FX3U-ENET-ADP 模块;其他端口可能设置参数不一样
高手 只能怪我贪得无厌,方便留下QQ再进一步求教你一些问题

网友G:
你好,我QQ是几个月登录一次的。用问题可以私信给我,大家探讨一下,这段时间我每天会登录一下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