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bol条码枪设定

楼主(2016-04-24):
请教大神,我这里遇到点问题,我工作中有一把smbol条码枪设定出现的问题,设备导入时候的条码枪设定方法没有了,我现在没法对新的条码枪设定用于设备。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条码枪的初始设定方法吗?或者有方法可以直接删掉之前的设定方式导入自己新的设定方式吗?

网友A:
条码枪的型号是什么;与条码枪连接的是什么设备,接受条码枪的接口方式是什么?

网友B:
将附件打印出来,然后用扫描枪区烧打印出的条形码,就可以设置了。
下载积分:+2(li051005)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147052]
将附件打印出来,然后用扫描枪区烧打印出的条形码,就可以设置了。
资料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147052]
将附件打印出来,然后用扫描枪区烧打印出的条形码,就可以设置了。
收藏备用。谢谢

网友D(2022-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