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哪个系列有以太网接口

楼主(2016-04-25):
请教,三菱变频器哪个系列有以太网接口?

网友A:
好像还没有吧

网友B:
没有的,要自已加的

网友C:
三菱变频器只有485端口,是以RJ45接口形式连接,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D:
好像还没有有以太网的。
最新的有USB2.0接口,优盘可以直接取出数据。

网友E:
三菱那个网口都是485通信的
D700 E700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明白了。那再问下单台Q系列PLC通过485可以带多少三菱变频器通讯?30台行吗?

网友F:
应该可以的!

网友G(2016-05-31):
485连接30台通信速度太慢了,我用485连接12台都是蜗牛速度!

网友H:
沒有,隻有485,232接口,還有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