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5):
如果用伺服带丝杆,丝杆前端装上模,上模离V型下模10毫米,如果1毫米的板,伺服直接下底,折出来效果90度。那如果折100度,伺服行程多少?角度要任意,在PLC里面怎么建立数学模型?如图:
中国有风险,投胎需谨慎

网友A:
还是先说说你要折弯出来后的角度误差要求是多少??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铁板是有回弹性的?
角度任意,铁板的回弹性也应该不一样吧?

楼主:
我现在想的是在触摸屏上输入角度,钣金厚度,然后就能计算出伺服需要的脉冲,要考虑回弹,就是加个系数嘛
中国有风险,投胎需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铁板是有回弹性的?
角度任意,铁板的回弹性也应该不一样吧?

是的呀,输入三个参数:角度,厚度,回弹也好像是K系数
中国有风险,投胎需谨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的是在触摸屏上输入角度,钣金厚度,然后就能计算出伺服需要的脉冲,要考虑回弹,就是加个系数嘛

不同的铁板不同的回弹系数,同样一块铁板其回弹系数未必会一样。如果角度精度要求太高估计没那么简单!

楼主:
误差两度
中国有风险,投胎需谨慎

网友C:
折弯机有的要求上百吨的压力.伺服电机得多大呀?

网友D:
这好像是高中数学吧!我数学一直不太好,高数多次挂科,仅供参考。
[attachment=146944]

网友E:
楼上应该可以吧

网友F:
数控折弯我没有用过,但我想数控部分应该是控制板材的进料位置,上压模肯定还得用液压,否则哪有那么大的力量。

网友G:
一般都用数控系统很好解决的,一般用油压控制好,要加压和备压

网友H:
还没见过用伺服电机做拆弯机动力的,现在拆弯机数控系统有很多种,用液压伺服阀控制,这个系统就好做了,系统里面多个轴选择,只要在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丝杆吃得消啊,能用不代表能长期用

网友J:
支持12楼的说法!

网友K:
油缸加编码器计算脉冲控制油缸的伸缩量。

网友L:
个人感觉用液压提供动力,光栅尺保证上模下来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