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PLC RS232-BD通信板下载程序使用方法

楼主(2016-04-25):
求助各位:
我有一台FX3UPLC因为编程口坏了,想扩展一个RS232-BD通信板下载程序,不知到要怎么设置求助各位高手指定谢谢!
通信我的接线是 2接3 3接2 5接5 电脑USB转232已驱动好端口是COM3已选择是对的,就是下载程序通信部上求助大家了!谢谢!

网友A:
买一块FX3U-422-BD的模块 插上去就搞定,我就是用PLC自带的编程口连接触摸屏加模块给电脑通讯在线监控方便的不要不要的!
下载积分:+1(smtplc) 这样最好,原来的圆口与屏 ..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也困扰我好久
还有FX系列编程口是422的
QQ:569456723

楼主:
扩展的RS232通信板,通信触摸屏是可以的,但是和电脑通信下载程序报错通信不上。
原理用电脑USB转232,PLC扩展232下载程序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那里设置有问题。
422通信232通信原理是一样的啊!

网友C:
422比RS232抗干扰好一点;
你PLC 旁边有伺服,变频,接触器吗?全部关了测试一下

网友D:
1、如果是和编程软件连接,通讯参数和D8120不要设置。一定要是默认状态才行。你PLC如果里面设置过,那这样就通讯不上
2、你的PLC上左边插BD的那块板子如果也坏了,那也通讯不上。
3、综上所述,你可以搞个FX3U-422-BD先试试看,这个相对来说方便一些。

网友E:
默认应该都问题不大

网友F:
我用FX232-BD通讯下载程序没那么复杂,就做一条2:3,3:2,5-5.下载线就搞定了!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走弯路了??

网友G(2016-09-04):
应该是你的D8120里面的数据不是0引起的,将D8120置0后再试试看。

网友H(2016-11-13):
接不对,应该是5根线。还有一个是短接线,要用6个脚。用232BD下载程序是可行的

网友I:
线不对,1000年你也连接不上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J:
D8120=0,
即PLC系统设置里未设置.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买一块FX3U-422-BD的模块 插上去就搞定,我就是用PLC自带的编程口连接触摸屏加模块给电脑通讯在线监控方便的不要不要的!

假如PLC左边已经连接了功能模块,那这个FX3U-422-BD模块还能不能安装,我的意思是安装了FX3U-422-BD后,会不会影响左边原先已有的模块的安装使用?谢谢

网友L:
对的d8120被编辑过的缘故   暂时删除那一行   我前两天也发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