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6-04-25):
我草率的画了一下机械草图,目的实现产品工件焊接处的打磨抛光,产品焊接是一个类似椭圆的轨迹。
我的工艺想法:通过步进电机进行工件旋转,在垂直于工件的方向有一个给进轴。因为抛光轮是固定不动的。只是通过旋转轴1和给进轴2可以走出圆弧的轨迹吗?这样的方式可以实现圆弧插补吗?

楼主:
产品照片;

楼主:
焊接处的照片;

网友A:
可以
就是走查补
方案可行
X轴和旋转轴怎么做插补,能具体的给些建议吗

网友A:
感觉两端气缸可以省掉,,就靠两个轴就行了,,

网友B:
一对一可以,但是一对二基本都调试不出来,本人有深切体会!单独抛光一侧!
QQ:569456723

楼主:
X轴和旋转轴怎么做插补,能具体的给些建议吗

网友C:
抛光轮 磨损 补偿 怎么解决啊? 怎么快速判断 抛光轮 与工件接触并立即停止进给?
当焊接面凹凸不平时,怎么判断 抛光轮 与最凸点接触?从而防止 进给量太大而撞刀?

网友D:
两轴查补很难做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查补都不是,5楼说的是个大问题,,如果两个抛光轮直径或者位置不一致会导致两个抛光面部一样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旋转轴与X轴是否可以做插补,是直线插补还是走圆弧插补。

网友E:
问题有难度, 帮顶.

网友F:
理论上讲,运行轨集是个弧线。弧线算法你算得出来就会了。

楼主:
看来自己要学习的东西还挺多的,自己要多努力了。
请教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