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威纶触摸屏中,LB与LW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2016-04-25):
请问大神,LB是不是与LW一点关系都没有?LW这个字的15个位地址是LW-BIT?

网友A:
不懂维纶的瞎回答一下。
L 代表 Local 本地的意思。
B代表 Byte
LB就是本地字节变量。
LW就是本地字变量。
LB和LW的关系就是2个LB等于1个LW。
下载积分:+1(18123511392)

网友B:
一个是字,一个是位,比如X0-X15就是一个W
下载积分:+1(18123511392)

网友C:
字与字节的区别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LB是本地位地址,LW是本地字地址。而且LB地址与LW地址没任何关系。他们之间不能组合。
下载积分:+1(zhangha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