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伺服频率的设定

楼主(2016-04-26):
各位老师好,伺服电机的频率,也就是速度怎样用plc控制呀,伺服是安川的,plc是欧姆龙的。请教各位老师,我看了看说明书,也没看明白,请指点

网友A:
用寄存器····

网友B:
给你发一个图看看

网友C:
使用在什么模式下?

楼主:
老师好,主要是那个定值怎样确定,伺服电机是位置控制,比如是5个段速,我用触摸屏设置30HZ,然后30要乘以一个十进制的数,结果就是伺服电机的频率,那么这个十进制的数据怎样确定,在触摸屏设置的频率最终要乘以这个数,结果才是伺服电机的频率,也就是速度 ,我就是不明白,这个值怎样确定
huiyang

网友D:
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PLC一秒钟发多少个脉冲(你自己设定) 这样你会算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耐心回答,

网友E:
电机1圈多少脉冲,电机1圈多少距离,这些都是固定的东西,所以就知道1MM对应多少脉冲了